聚氨酯印刷胶辊验收

楼主(2017-02-05):
到货一批聚氨酯印刷胶辊,有人说是丁晴橡胶,请问是怎么判断材质的?外圆面有少许小坑,是不是不合格?

网友:
你订货时就应该有标准,到货后按照标准验货。

网友:
小坑的不行!
新手可以找开机器师傅鉴定一下。如能通过可下不为例。

网友A:
我也疑惑这个问题,希望大神出来讲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疑惑这个问题,希望大神出来讲解

按标准肯定是不行的,表面有就有可能内部还有。但是这个辊子用在哪个部位,重要部位的辊面疵点,就能反映到产品上造成残次品。
但是,辊子安装部位,坑的大小,位置的有时是可以容许的。最好请值机(或者叫大车)的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标准肯定是不行的,表面有就有可能内部还有。但是这个辊子用在哪个部位,重要部位的辊面疵点,就能反映 ...

怎么区别胶面材质是聚氨酯还是丁晴橡胶,色泽是不是要光亮一些,网上有人说燃烧后闻气味看火焰,那不可行啊,烧了还怎么用,就算缺个角也会甩墨引起袋筒污染呐!

网友(点评):
聚氨酯和的颜色一般是黄色的那种。

网友:
话说 厂家不提供材质报告和质保书?
委外没有制定检验标准?
聚氨酯一般是黄褐色

网友C:
燃烧法是最直接的。

而且,聚氨酯这个概念太宽泛了,是聚酯型还是聚醚型?或者NDI、PPDI?

有条件可以做低温试验,丁腈是-30℃,氢化丁腈是-50℃

网友:
这个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燃烧法是最直接的。

而且,聚氨酯这个概念太宽泛了,是聚酯型还是聚醚型?或者NDI、PPDI?

我上车床,光了外圆,刮下来的胶丝我烧了一下,火焰是黄色的,听说聚氨酯胶烧起来颜色是蓝色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上车床,光了外圆,刮下来的胶丝我烧了一下,火焰是黄色的,听说聚氨酯胶烧起来颜色是蓝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