钛合金加工用什么刀具比较好?

楼主(2017-02-05):
今天跑客户,遇到一家客户需要加工钛合金,用了很多方法都解决不了。

网友:
加工钛合金若不用钛合金专用铣刀,其数控刀具必然易崩、易磨损,且加工效率低。从钛合金种类,钛合金加工特点,加工钛合金铣刀选择,加工钛合金刀具的切削参数几个方面出发,详细的来介绍钛合金加工。

   一、钛合金的种类

   从金属组织上来分,钛合金可以分为α钛合金、β钛合金、α+β钛合金金;

   α钛合金;该类钛合金在500~600℃温度下强度高,组织稳定,抗氧化性和抗蠕变能力强。其主要牌号有TA4~TA8等;
   β钛合金;该类钛合金冷变形塑性好,通过淬火,时效处理可使合金得到高的室温强度,适合在350℃以下使用。其主要牌号有TB1、TB2、TB3等;
   α+β钛合金金;该类钛合金高温变形性能好,韧性塑性好,能进行淬火、让其合金强化,高温强度也高,可以在400℃温度下长期工作。其牌号主要有TC1~TC6、TC9、TC11等。

   二、钛合金的加工特点

   钛合金属于很难的加工材料,其主要的加工特性有如下几点;
   A、切削刃负荷重
   主要是因为加工钛合金时其切削变形系数小,切削力集中在切削刃附近,容易造成崩刃。
   B、切削温度高
   钛合金导热差,其切削区域温度比45钢高约一倍左右。
   C、刀具磨损严重
   钛比较活跃,易与氧氮反应形成硬而脆的表情,加剧刀具磨损。
   D、后刀面摩擦力大
 三、加工钛合金铣刀与刀具的选择
      加工钛合金一般选择硬质合金棒材类刀具,如钨钴类硬质合金,典型的牌号有YG8、YG6X;在选择硬质合金类钛合金刀具时,不应选择钨钛类或TiC和TiN涂层刀具。
       其次,加工钛合金刀具也可以选择含钴高速钢,铝或钒高速钢。但高速钢刀具加工钛合金生产效率低,容易磨损。
   一般大型数控刀具品牌,如瑞士Fraisa,进口DaElement品牌都有加工钛合金铣刀系列,如瑞士佛雷萨的TX系列专门来加工钛合金,大艾励文的7P系列专用来加工钛合金。其它大型品牌都有专用系列钛合金刀具。
  四、加工钛合金铣刀的切削参数与知识
     加工钛合金时,一般应选较小的前角,可以显著提升其切削刃强度和抗崩能力;选用较大的后角,可以减少刀具后面与过渡表面及加工表面的接触面积;加工钛合金时,其刀具切削速度可以适度的降低,背吃刀量可以放大,进给量应合适;

   加工钛合金立铣刀(硬质合金)的切削参数;
   铣氧化皮;铣削速度18~24m/min、每齿进给量0.10~0.15mm/z;
   粗铣;铣削速度36~48m/min、每齿进给量0.10~0.15mm/z、侧吃刀量1~4/mm;
   精铣;铣削速度38~70m/min、每齿进给量0.04~0.08mm/z、侧吃刀量0.5/mm;
   其次加工钛合金时可以选择用水基切削液或不用切削液。不可用含氟的切削液,不适合与铝、锌基合金、铜、锡及其合金接触。
     相信你看了上述文字,对钛合金加工,钛合金铣刀该如何选择有了系统的了解。你可以选择DaElement品牌7P系钛合金专用铣刀,或者咨询其它品牌的相关数控刀具。

网友(点评):
加工钛合金使用硬质合金刀具(刀具的钛成分与钛合金易产生“亲和力”)效果能好?

网友A:
加工钛合金的刀具,各种品牌的刀具都有,加工的时候注意切削速度的选择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钛合金的刀具,各种品牌的刀具都有,加工的时候注意切削速度的选择就可以了

加工特性与不锈钢类似?

网友B:
以前钻过0.4左右的钛板。
用的合金钻,记得是含钴,上面有Co标识。麻花钻的刃上面多个槽,这样的钻磨损后自己不能磨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钻过0.4左右的钛板。
用的合金钻,记得是含钴,上面有Co标识。麻花钻的刃上面多个槽,这样的钻磨损后 ...

0.4的厚度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0.4的厚度吗?

是的   厚度0.4mm左右的钛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工特性与不锈钢类似?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C:
了解合金的性能,多和刀具厂沟通!想当年我们做刀具的艰难啊!做出来,推销出去那个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了解合金的性能,多和刀具厂沟通!想当年我们做刀具的艰难啊!做出来,推销出去那个难!

我就是推销刀具的,亲。。。。

网友:
我们有钛合金专用铣刀 ,专门做军工的

网友(2017-03-16):
钛合金加工时的切削力只是略高于同等硬度的钢,但是加工钛合金的物理现象比加工钢要复杂得多,从而使钛合金加工面临巨大的困难。

  大多数的钛合金的热导率很低,只有钢的1/7,铝的1/16。因此,在切削钛合金过程中产生的热量不会迅速传递给工件或被切屑带走,而集聚在切削区域,所产生的温度可高达1  000℃以上,使刀具的刃口迅速磨损、崩裂和生成积屑瘤,快速出现磨损的刀刃,又使切削区域产生更多的热量,进一步缩短刀具的寿命。

  切削过程中产生的高温同时破坏了钛合金零件的表面完整性,导致零件几何精度下降和出现严重减少其疲劳强度的加工硬化现象。

  钛合金的弹性对零件性能来说可能是有益的,但是在切削过程中,工件的弹性变形是产生振动的重要原因。切削压力使“弹性”的工件离开刀具和反弹,从而使刀具与工件之间摩擦现象大于切削作用。摩擦过程也会产生热,加重了钛合金导热性不良问题。

  加工薄壁或环形等易变形零件时,这个问题就更加严重,将钛合金薄壁零件加工到预期的尺寸精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随着工件材料被刀具推开时,薄壁的局部变形已经超出弹性范围而产生塑性变形,切削点的材料强度和硬度明显增加。此时,按照原先确定的切削速度加工就变得过高,进一步导致刀具急剧磨损。

网友(2017-05-16):
我也试了试加工钛合金,发热情况确实不好搞,但是感觉也不难加工,只要把速度降下来就能加工,但是效率低下

网友:
对症下药。

网友(2017-06-22):
2楼的阐述得很清楚~

网友:
YG6,YG8 这两种刀具都可以加工,很方便的。

网友(2018-01-27):
需要性价比高的,耐热合金涂层,硬质合金铣刀,可以咨询,13731890010陈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