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能给讲解一下车刀?法相后角是那个角?与是不是就是后角???

楼主(2017-02-05):
哪位大神能给讲解一下车刀?法相后角是那个角?与是不是就是后角???还有刀片啥时候用有槽的,啥时候没槽的,

网友:
这种问题,没看完书前,不要来问。

网友:
看看书,查查资料。9 k% S0 K: c6 V% A. G
书上说的很清楚。

网友:
法相后角就是主偏角的法相截面里,切削速度的方向与后刀面之间的夹角。粗加工时一般用不带卷屑槽的或者小卷削槽的,半精加工精加工时用带卷屑槽的利于排屑,保持已加工面的粗糙度。

网友:
教科书上有定义,有条件可以结合实际刀具加深印象。

网友:
还是看书吧!基本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