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圆心删了再怎么画出来

楼主(2017-02-05):
圆心不小心删了怎在画出来呢,各位指教一下,谢谢1 W* d  t+ w; x5 `) o

网友:
圆心这玩意长什么样

网友A:
真笨啊,用后悔键啊

网友B:
圆呢?没圆怎么会有圆心?没圆心怎么会有圆?你说是先有圆还是先有圆心呢?

网友:
如果圆已经画出来了,点击中心十字线,然后在圆边找一下即可找到圆心。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圆心不小心删了?【您怎么能只删掉圆心呢?请教?】

网友C:
再投影一下原点就可以了!

网友:
纸上作图吗?为何能删掉圆心

网友:
圆珠笔画一下。。。。。

网友D:
你这也小白得不能再白了

网友E:
圆还在吗?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F:
估计楼主的意思是草图原点而非所谓圆心
专业术语不了解导致交流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估计楼主的意思是草图原点而非所谓圆心
专业术语不了解导致交流困难

要真是这样,楼主有可能没念过初中。等楼主确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也小白得不能再白了

那你告诉我个不是小白的,刚开始学inventor请多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圆还在吗?用的什么软件?

inventor,原点删除了约束就不没用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无厘头!

看不懂就请不要乱发言,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楼主的意思是草图原点而非所谓圆心
专业术语不了解导致交流困难

对,是原点不是圆心,粗心打错字了,请问怎么办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你告诉我个不是小白的,刚开始学inventor请多指导

我说的是原点不是圆心打错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笨啊,用后悔键啊

我说的是原点原点

网友(点评):
点选取圆弧轮廓就会出现圆心点显示,点出现那个点就行了,如果不显示就三点画弧在上面套个圆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呢?没圆怎么会有圆心?没圆心怎么会有圆?你说是先有圆还是先有圆心呢?

打错字了,是原点

楼主:
是原点删了怎么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投影一下原点就可以了!

是原点删了怎么在投射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原点删了怎么在投射出来
原点,既不能删掉,也不能画出。所以楼主还是没说对。如果是:原点的投影删了怎么再投影出来,就成了骑驴找驴了,嘿嘿。
楼主到底是卡在什么地方了?
我猜,是不知道Inventor草图环境会自动投影原点?

网友(点评):
圆点,圆点,圆点,圆心的点!不是原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原点原点

我说的是原点,不是圆心的点我已经找到答案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原点,不是圆心的点我已经找到答案

原点,既不能删掉,也不能画出。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原点,既不能删掉,也不能画出。

不能删也删了,我已经找到方法了

网友:
圆心可以删除吗!

网友:
你删除可能是原坐标系原点吧!

网友:
坐标系原点删除的话,你只要再投影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是的,我找到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