粘贴硅胶的工装治具要怎么做好?

楼主(2017-02-05):
在这个散热架上要粘贴4块硅胶垫工装治具要怎么做好?

网友A:
具体的位置能,打算手动还是自动?

网友:
可以在钣金上面预先冲切定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的位置能,打算手动还是自动?

手动的

网友:
根据夹子的原理,上面开孔位,弱胶定位或者真空吸附都行,速度也不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