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刀具销售还真挺不容易的

楼主(2017-02-05):
今天去工业园刷街,遇到一个采购反应他们用的osg的丝锥在加工42crmo材质的工件时丝锥寿命不好,加工普通料可以加工1300个孔,加工这个就只有800个,我给推荐了瓦格那的丝锥,过几天要去试刀,心里挺忐忑,毕竟我也只用过osg的。不知道瓦格那效果咋样

网友A:
800个不错了,以后先确定参数,显得专业,做销售你要懂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0个不错了,以后先确定参数,显得专业,做销售你要懂得。

8米的线速度

网友:
现在干啥买卖都不容易

网友B:
OSG的丝锥已经很不错了,瓦格纳没用过,不过可以从切削参数上找问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OSG的丝锥已经很不错了,瓦格纳没用过,不过可以从切削参数上找问题点。

我也觉得osg的不错,他们用m8的丝锥说是排銷不好挤断了,参数应该问题不大,按8米的线速度来计算的,我以前也用这个参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osg的不错,他们用m8的丝锥说是排銷不好挤断了,参数应该问题不大,按8米的线速度来计算的,我以 ...

攻丝油也会有点影响的,建议你去现场看看,找点其它的问题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攻丝油也会有点影响的,建议你去现场看看,找点其它的问题也行

今天去过现场,他们用切削液来攻丝,m8的丝孔有效深度20,其实我觉得800个孔已经不错了。。。。

楼主:
城里套路深,我又打听了一下,实际只能加工150个孔。。。。

网友(点评):
800个和150个之间的差距也太大了,满满的都是套路啊

网友C:
采购方的套路?与技术无关!

网友:
这年头买的和卖的都叫苦,都不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采购方的套路?与技术无关!

对啊,采购说的跟实际差太多了

网友D:
是不是假冒的?攻丝一定要加攻丝油或者机油,这样丝锥的寿命更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假冒的?攻丝一定要加攻丝油或者机油,这样丝锥的寿命更长。

现在客户用yg的,因为工件比较黏,所以铁销会把丝锥挤断

楼主:
这几天跟朋友商量了一下以后的路子,决定明天就出发,省内到处看看,明天第一站定在章丘,有没有大侠能介绍章丘的情况。

网友E:
我给客户提供的yamawa和TOSG的丝攻 搞不定,最后用 英国ET的搞定了  就在昨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给客户提供的yamawa和TOSG的丝攻 搞不定,最后用 英国ET的搞定了  就在昨天

谢谢,也是加工42crmo吗?我这几天回忆了一下,以前用瓦尔特的,也就180个左右,只用攻丝油,不用切削液。

网友:
传说中YAMAWA的不锈钢丝锥一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