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程30cm的气缸 加怎样的机构能达到50cm的行程

楼主(2017-02-05):
要求上半部分要平行出入

网友A:
念力与幻觉机构

网友:
连杆机构或者 齿轮齿条倍增

网友:
明显楼主在用杠杆结构。

网友:
看图,可真够粗糙的了

网友:
链轮链条,参照手动液压堆高车的升降机构,不明可度娘搜图

网友:
楼主的杠杆机构应该能达到吧

网友:
杠杆,轮子,齿轮齿条,钢丝绳……

网友:
增距又不是增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念力与幻觉机构

网友:
真够粗糙的

网友:
加铰链也是可以的

网友:
楼主这种结构,冲击性不会很大么??如果一定要这样结构,气缸最好选用中间安装那种,这样气杆端就不用鱼眼接头和豁口了。

网友:
算好距离,利用连杆可以达到
如下:

网友:
初中的滑轮组,行程可以到60 ,在加死限位,可以到50

网友:
这个结构,齿轮齿条倍增就很难加进去了。

网友:
楼主得结构应该可以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