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铣刀刀头与刀杆配合时内孔尺寸

楼主(2017-02-06):
大家好:
  如图时一款铣刀的刀头,在使用的时候会配合刀杆。
  疑问:铣刀刀头与刀杆配合时内孔的尺寸是标准参数还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设计?
  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在此谢过了!

网友A:
你是想自己做刀杆吗?

网友:
通常是标准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自己做刀杆吗?

刀杆有,不知道内孔的尺寸!

网友B:
是标准的。像你图纸上的尺寸,刀杆的公称尺寸是27m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标准的。像你图纸上的尺寸,刀杆的公称尺寸是27mm.

不大可能是27的尺寸吧?

网友:
一般45的铣刀内控是22

网友:
铣刀直径50或者63,内孔直径为22
铣刀直径80,内孔直径为27
铣刀直径100,内孔直径为32
铣刀直径125或者160,内孔直径为40

网友:
22 27 32 40 都有

网友:
这个直接查孔配合公差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