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汽车变速箱斜齿齿顶高系数

楼主(2017-02-06):
首先祝各位大侠新年快乐,事事顺心。本人新手一枚,在此想请教各位大侠,汽车变速箱高档、低档的斜齿轮齿顶高系数一般都大于1,但是大概是多少啊?有没有大于1.5的?非常感谢!

楼主:
33查看,0回复?惨剧

网友A:
齿顶高系数大于1的一般1.2较多用,1.5的还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顶高系数大于1的一般1.2较多用,1.5的还没见过。

低档?

网友B:
商用车还是乘用车?乘用车可以再大点,齿顶不变尖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商用车还是乘用车?乘用车可以再大点,齿顶不变尖即可

非常感谢!这是乘用车,是比1.5在大点还是1.2?当然要保证齿顶强度的情况下

网友B:
达到1.6~1.7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达到1.6~1.7问题不大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