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钢的弹性

楼主(2017-02-06):
由于想做个液压的膨胀心轴。最外边的外套想用弹性比较好的钢,当初选定是45钢,因为也没有什么经验。但是有人说不锈钢会好点, 我查了下,弹性模量倒是都差不多,但是我想知道这两种钢哪种更容易回复变形呢?也就是弹性好。或者还有其他的材料比这两种更好的吗? 价格呢?

网友A:
弹性钢。

网友(点评):
第一次听说有“弹性钢”。

网友(点评):
可能是层主打错字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弹性钢。

第一次听说有“弹性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弹簧钢。

弹簧钢的价格怎么样 他跟45 和不锈钢比起来差别大吗?

网友:
3Cr13/4Cr13

网友:
弹性好弹簧钢

网友:
65#应该比较便宜,热处理下

网友:
机械手册上有的查弹簧钢,然后外层开口

网友(点评):
有点不太明白,钢不是随着含碳量的增加塑性降低吗? 为什么弹簧钢都是中高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