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如何与圆柱体连接并带动转动

楼主(2017-02-06):
本人非本专业人士,先遇到一个问题,想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怎么把图片里的电动机和绝缘实心圆杆连接起来,并带动其转动

网友:
你需要一个联轴器

网友:
一个连轴器,都是标准件,查机械设计手册可以知道用什么型号的,就怕你不会查
呵呵

网友:
看你是干什么用的!像楼上说得联轴器  还有齿轮 链轮 同步轮也可以

网友:
我也是新手

网友:
你想怎样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