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成型刀如何判定装夹的正与不正?

楼主(2017-02-06):
工件外圆上有一圆槽,用这种成型刀加工。直径方向上用试切法对刀。这刀不是以前用的那种近似全圆的成型刀,切槽的时候感觉很别扭。

网友:
保证车出来的半圆槽在工件上左右对称就行。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在设计的时候就要考虑的,怎么到现场了才想到调刀问题呢?

网友:
车个尖顶对刀

网友:
狙击手说得对,这应该是设计加工时要考虑的问题,幸好仅一个圆弧要更多形状就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