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型圈密封问题

楼主(2017-02-06):
图示的密封结构在水检中四周漏气,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去改进吗。

网友:
不要用这种三角形的结构, 因为圆角清角那个地方往往做的不够到位,或粗糙度不够好,产生泄漏. 如果能做好的话泄漏还是可以避免的,

网友:
为什么要是一个角 来放密封圈?这种形式我没见过
只能建议   开槽 吧 ~~

网友(点评):
车床车角方便,开槽要上加工中心了

网友(点评):
这种密封形式也可,不过过盈量要大一些。还是开槽方便。还有就是你的剖面线打的好像有问题

楼主:
另外的几种机型也是使用这种三角形密封,那些都不漏,但这种机型却发生漏气

网友A:
楼主检验用的气压多少啊还有这个直径是多少,是怎么锁紧的,建议改直角不要斜角
这样应该也行

网友:
如果这么说,那你最好检测下这个斜角,密封圈放进去是否像设计一样被压住。

网友:
为何不干脆端面密封呢

网友:
斜角和直角的贴合有问题吧,O型圈密封的压缩量不够导致的

网友:
这样搞不对啊。

网友B:
三角密封是老标准的用法,现在很少用了。看图上的比例压缩量不足

网友:
这方式挤压后,一老化就容易漏气了

网友:
为啥不用标准O型密封槽。

网友:
我觉得O型圈密封泄漏应该有这么几种原因:
1.粗糙度不好;
2.尺寸设计不当;
3.接触油的情况下可能发生溶胀,使密封效果降低;
4.O型圈本身有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检验用的气压多少啊还有这个直径是多少,是怎么锁紧的,建议改直角不要斜角
这样应该也行

充氮气2.2MPa

网友:
O 型圈压缩量加大,车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角密封是老标准的用法,现在很少用了。看图上的比例压缩量不足

O型圈线径以加大30丝,还是有一侧漏而且对面相对面的那一侧也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充氮气2.2MPa

是什么锁紧方式,O型圈压紧不均匀很容易漏,2.2Mpa这种结构只要压得均匀也不应该漏的,就像楼上说的,增加变形量吧。

楼主:
倒角部位是箱体,直角部位是盖子,分为前后盖靠四个螺栓拧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锁紧方式,O型圈压紧不均匀很容易漏,2.2Mpa这种结构只要压得均匀也不应该漏的,就像楼上说的,增 ...

四个M8长螺栓拧紧

楼主:
我初步估计应该是压的不均匀,但现在只能在O型圈和盖子上面想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O型圈线径以加大30丝,还是有一侧漏而且对面相对面的那一侧也漏

上色法测试一下,倒角能否将O圈推送到准确的位置,O圈和内孔在自由状态下的配合情况

网友C:
密封不好和零件的表面粗糙度也有一定的关系,斜槽也有一定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密封不好和零件的表面粗糙度也有一定的关系,斜槽也有一定的影响

已经用砂纸打磨过,还是漏。准备在加大O型圈试试

网友:
可能是结构刚性不足,不能保证O圈压紧,施加额外的压紧力以验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用砂纸打磨过,还是漏。准备在加大O型圈试试

砂纸打磨的面不平的

网友:
压的不够紧,还是端面好一些啊

网友:
减速器这样密封过,没事,估计压缩量不够

网友:
气压,材质多方面考虑,但感觉这种方式不靠谱啊

网友:
现在很少见这种密封了,开槽吧。

网友(2017-03-10):
我们专业从事各种严苛工况和困难密封,可以加个Q 沟通一下 ,我的QQ: 1053419233   杨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