厨房拉篮,容易坏,怎么解决?

楼主(2017-02-06):
这是一种常见的厨房拉篮。拉出来越长,轨道前端受到的压力越大。相当于篮子的重量经过杠杆放大后压到轨道前端上。所以就很容易坏。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吗?比如改进结构?

网友A:
买质量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质量好的

高,实在是高

网友:
如果是滑轨的问题买blum的滑轨看看,几百块钱就能解决,我家橱柜没有这类现象发生。

网友:
每副导轨都有额定的载重量,不管你是否拉出来,只要不超过这个载重就可以了

网友:
厨房导轨设计者应该没有设备设计这样的计算吧,或者用的就是便宜货。
你自己计算好载荷买个正品应该不会容易坏的。

网友:
买个德国品牌的滑轨换上

网友:
容易坏是因为滑轨的质量不好吧,选个用料足,质量好的滑轨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

网友B:
你昨天的回复被删了,没看到(雪莲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昨天的回复被删了,没看到(雪莲菌)

我昨天回了个帖子给“雪莲菌”,是劝楼主不要相信这些东西。下面是百度到的内容:“西藏人的寿命是多少?_百度知道
2个回答 - 提问时间: 2016年10月16日
最佳答案: 西藏地区根据目前的统计数据来看人均寿命已提高到约68岁,看这个数字比国内其他大部分省份要低,但相对于过去的西藏来说已经提高很多了。因为西藏处于高海拔……

请问西藏的人均寿命之所以延长,是因为下面的哪个原因呢:
1、西藏的海拔变低了
2、西藏人民发现了更多的雪莲菌、冬虫夏草等秘方和神药
3、现代医疗技术进入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