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模具加工

楼主(2017-02-06):
求教:模具边缘750mm长度,加工一道15丝的R角。求教大神怎么解决啊!!!

楼主:
补充:材质为SUS630

网友A:
上图,说的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说的不明白!

如图所示,R角为15丝半径,总长750mm,误差范围为±1丝。

网友(2018-02-06):
学习学习,这么小的倒角怎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