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自动统计零件的总数量

楼主(2017-02-06):
一台机器由多个装配体组装而成,有的装配体还有下级装配体,其中三个装配体中同时用到同一个零件,除了看材料明细表的数量,有什么方法能自动统计出我这台机器相同零件的总数量吗?

网友:
  • 传统的材料明细表
  • 三维软件自动统计

网友(点评):
软件自动统计的是本个装配体的数量,另一个装配体也有同样的零件,还是要人工自己算总的数量

网友:
真心醉了,你新建个装配体,把你要统计的几个装配体都丢进去不就完了?!

网友(点评):
不理解,大侠能否说清楚点

网友:
还是材料明细表。

网友:
你想要知道装配体A、B、C……中公用的零件a有多少件对吧?那就新建一个装配体,把ABC……作为子装配体添加进去,生成个明细表看a有多少件不就行吗?

网友(2017-05-24):
SW单件设置好,然后总装啊,要不你就粗略的算一下,体积乘以密度啊,

网友(2023-10-05):
零件阵列了拿来模拟行程用,但是实际只有1件,自动统计可以去除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