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送带设计

楼主(2017-02-06):
如图所示的三种货箱,现为了方便出入库现需要一套传送带来完成出入库的目的。上货和取货由叉车完成,传送带分为两段,库内库外各一段因仓库有卷帘门两段传送带中间有缝隙供传送带落下。货物最大边长为1.2米。传送带要求称重1.5吨。这种要求什么结构的传送带比较好。中间断层货物怎么完成良好的过度。传送带要能进也能出库。

网友A:
货物非常多?少的话用传送带很浪费啊,不如地轨+轨道车实惠

网友B:
辊筒+链轮驱动,价格反正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货物非常多?少的话用传送带很浪费啊,不如地轨+轨道车实惠

多谢指点,如果用传送带的话,用链板结构链板下用托辊支撑可行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如果用传送带的话,用链板结构链板下用托辊支撑可行不。

这个说不好了,没做过这么大承重的皮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说不好了,没做过这么大承重的皮带

多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辊筒+链轮驱动,价格反正不便宜

只用滚筒吗有两种货箱只有几个脚支撑很容易卡在辊筒缝隙里

网友A:
底面挖开,把皮带和底面弄成一个高度,不影响 你关门,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面挖开,把皮带和底面弄成一个高度,不影响 你关门,可行?

这个我也想到了,确实是可行就是地面有点低下雨容易积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想到了,确实是可行就是地面有点低下雨容易积水。。。

电机减速机皮带滚都选矿用的,水是小问题。

自制两个门片呢?拆卸式的或者装个合页折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