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怎么加工

楼主(2017-02-06):
大家看看,这个怎么加工

网友:
下毛胚,卧铣铣方,炮台铣床钻孔、钻沉头,做夹具,夹两个上车床车,估计得数控车。

网友A:
圆棒车外形及内孔,分度钻孔、钻沉孔,线切割落料,一个棒料能做20个。

网友:
线切割。

网友(点评):
圆弧面割不出来

网友:
可以用数控铣床加工

网友B:
量比较多的话,3楼正解,我大致画了一下,按0.2mm走丝,每根棒料能割出22个来。
单件的话,直接上精雕机吧

网友(点评):
赞同大侠所言!

网友C:
1.板材下料(气割或等离子,注意形状套裁,可以减少浪费)
2.划线——根据后序留量,划出2处孔的加工线,
3.钻——钻出两处孔到尺寸
4.铣——铣左侧面,保证长度至65mm,Ra保证3.2
5.车——用一盘型工装,圆周均布8或10等分,钻螺纹孔(孔距尺寸同工件)将加工件把和于盘上,编程数车各部R到尺寸。
6.铣——以左端面为基准,铣底面到尺寸
7.钳——去除毛刺

网友:
R118处的标注应该有问题,此处应无圆弧。
工艺:板料下料---铣---钻---车---钳。

网友:
线切割+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板材下料(气割或等离子,注意形状套裁,可以减少浪费)
2.划线——根据后序留量,划出2处孔的加工线,
...

我第一感觉也是这样干,只是后上车会不会伤刀?

网友:
先下毛胚料,数控车车出尺寸,然后线切割,磨底面,以底面为基准,上加工中心钻铣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比较多的话,3楼正解,我大致画了一下,按0.2mm走丝,每根棒料能割出22个来。
单件的话,直接上精雕机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棒车外形及内孔,分度钻孔、钻沉孔,线切割落料,一个棒料能做20个。

网友:
几个要车加工的圆弧中心在宽度20的中线,所以应该先把外形尺寸全部分铣到位后,再车圆弧,更容易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第一感觉也是这样干,只是后上车会不会伤刀?

较高的转速,较小的走刀量,保持高频下的平稳切削,再说A3材质较软,放心大胆的尝试吧!

网友:
我也考虑用棒材加工,不知道直径250的好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第一感觉也是这样干,只是后上车会不会伤刀?

不会的,注意控制走刀量及切削速度

网友:
单个直接车,要做辅助件的

网友:
看数量和要求,数量多就数车外形,再切开分件。不多开好6面上电脑锣。前者精度高于后者。看钱办事

网友:
这玩意铣床飞外形做孔,然后线割所有R不就完事了吗?我怀疑楼上都不是干机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