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知道弹簧的型号规格,非标的话定做成本高吗

楼主(2017-02-06):
想模仿一个设备,但是里面的弹簧不能找到现成的,也不知道具体的参数。求助:这样的话需要如何处理

网友A:
测量弹簧线径,直径,圈数以及弹性系数,然后找弹簧厂家加工就行了。

网友(点评):
我手上只有卡尺,并且测得肯定手法肯定也不行

网友(点评):
既然要做还是要花些代价的,不投入怎么会有产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弹簧线径,直径,圈数以及弹性系数,然后找弹簧厂家加工就行了。

还有疲劳强度

网友:
把弹簧直接给弹簧厂。

网友(点评):
这样靠谱吗、不懂工艺,也不是很了解行情

网友:
一般也就像楼上说的,最好能把曲线画出来。

网友(点评):
手上只有卡尺,不太会画啊

网友:
订制成本不高,不会画图就把弹簧拿到弹簧厂,他们直接就能干了

网友:
单个定制成本还是很高的,尽量还是选用标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