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螺纹锁死?

楼主(2017-02-06):
原因:产品是内螺纹,做了个内堵头,如何让螺纹孔内的堵头,固定死,孔是M14*1,堵头是外螺纹M14*1的,机械震动过程中,堵头会松动,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堵头锁死在产品内孔中。

网友:
温度不高的话用螺纹胶,又分中等强度和高强度之分。按需釆购,拧螺纹前涂上,静置二十四小时即可。

网友:
可以百度如何预防螺纹锁死,反其道,譬如可能是有铁屑,污渍,那我们就加点铁屑。

网友:
赞同3楼说法,防松效果不错!

网友:
做闷盖,或者可以试试内卡簧

网友:
产品如果工作环境不是在高温中,可以涂点螺纹胶。

网友:
我们用乐泰的胶水不错。

网友:
我见过一种是在螺母中间打点,让螺纹变形的。是美国的螺母

网友:
顶丝可以吗

网友:
加loctite螺纹胶可以试试,或者使用破坏螺纹副的方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