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使用什么软件进行的分析~

楼主(2017-02-06):
见标题

楼主:
先自己顶一下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wlidworks

sowlidworks具体的那个插件啊?之前没见过~谢谢大侠~

网友B:
三维软件是AIP 仿真软件是NiCp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维软件是AIP 仿真软件是NiCp

好像三维图是用CATIA做的,然后NiCp是什么软件?谢谢大神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三维图是用CATIA做的,然后NiCp是什么软件?谢谢大神指导~

我是指你图片中的三维软件是AIP

NiCp——Nastran in CAD pro

网友:
插件是Dynamic simulation,具体是哪个软件里的插件看不出来?

网友:
我怎么感觉想ADAMS呢!

网友:
inventor的环境中的运动与仿真界面

网友C:
是inventor的运动与仿真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inventor的运动与仿真界面

多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