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带动卷线轮,传动装置能否更好些?

楼主(2017-02-06):
需要用bldc电机带动一个绕线轮,如下图

我能想到的传动装置就是一个法兰联轴器,如下图这样,电机轴通过这个输出扭矩给绕线轮

问题是,有没有更好的传动设计方案?老感觉这个不是很科学,是不是有更大直径的传动装置可以很好输出扭矩给线轮轮?
请高手解答。新年好运!

网友A:
1,想先问一个问题扭矩怎么确定的?
2,电机的型号又是怎么确定的?
3,参数决定结构,结构决定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想先问一个问题扭矩怎么确定的?
2,电机的型号又是怎么确定的?
3,参数决定结构,结构决定参数。

谢谢回复!并不是要求严格的结构设计,只是希望可以得到这样的意见:同样条件下,会有更牢固可靠的传动结构设计,比如胀紧套,是不是比如图的法兰联轴器更为可靠?

网友(2017-05-23):
楼主本意就是用电机来绕线,具体什么功率是满足需要就可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