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挑选合适的加工设备?

楼主(2017-02-06):
刚接触不久,请教各位前辈。
如果已知待加工件的尺寸,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如何选择合适的加工设备?除了加工尺寸范围之外,工件本身要求的精度和机床的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是什么关系?机械设计手册只是提及了传统的加工手段,但是数控让传统手段又细分了很多。希望大神能给一些简单明了的指导,假定工艺和操作者都是理性状态。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除了精度还要考虑到产量,为了保证质量还要考虑检具。

网友:
大致是根据最大被加工工件尺寸确定机床的行程和工作台的大小。再根据加工件的精度要求确定机床的精度。最后根据加工件被加工的部位确定用哪种机床。

楼主:
谢谢2楼和3楼的前辈。我还想具体请教下。比如说我现在已知机床的定位精度是0.01mm,重复定位精度0.006毫米,是否理论上机床能做到的公差就是0.01毫米?还是考虑其他因素,只能做到0.02或者更低?
关于表面粗糙度,是否常规的1.6甚至0.8在一般的数控设备上都能做到?只是取决于加工工艺?

楼主:
谢谢2楼和3楼的回复。还得追问下:)
1. 比如机床的定位精度是0.01mm,重复定位精度是0.006mm。是否理论上就认为它能加工的最好的公差就是0.01毫米?或者考虑其他综合因素的话,取0.02或者更低?
2. 表面粗糙度的常规要求3.2和1.6是不是依靠合理的工艺在普通的数控设备上都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