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钻头刃磨

楼主(2017-02-06):
哪位知道D1-D4,长度在20左右,材料是硬质合金的钻头刃磨有啥难度,为啥都不愿意刃磨呢?

网友:
硬质合金钻头刃磨比较慢,而且对砂轮的平整度要求比较高

网友:
硬质合金的材料脆性很大,所以左右刃对称度要求极高,通常头端的外侧刃刚与工件接触顷刻就崩碎。所以硬质合金钻头需要上磨刀机用夹具在回转工装上磨削,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很高的对称度,最好还要用投影仪检测对称度。

网友:
1.小径钻头磨削对工人要求高,
2.小径钻头检测成本高,
3.报价高,客户不易接受。

网友(点评):
合金钻头确实如此!

网友A:
合金的东西都是要机床的,手工就算了吧,太硬,磨得不对称上去就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合金的东西都是要机床的,手工就算了吧,太硬,磨得不对称上去就断了

是啊,再好的师傅手工磨,二个钻尖还是会有误差。

网友B:
现在的整体硬质合金钻头,不仅考师傅的技术技能,还考修磨机床的夹持精度,稳定性。还有修磨后的检测。强化处理,镀膜处理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一两支钻头是不会有人修的,阿诺刀具也是只联系大厂,小厂都是不考虑的。

楼主(2017-03-08):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整体硬质合金钻头,不仅考师傅的技术技能,还考修磨机床的夹持精度,稳定性。还有修磨后的检测。强化 ...

如果是厂家做的钻头,修磨还得找他们。别家没那个程序

网友(2020-03-31):
手磨精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