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兰地工具问答摘录:钨钢螺纹铣刀问答精粹

楼主(2017-02-07):
       螺纹铣刀是螺纹加工工具中的一种。用螺纹铣刀加工螺纹的方法称为螺纹铣削。螺纹铣刀目前广泛使用在汽车制造、航天航空、医疗、机械加工等各个部门,钨钢铣刀哪家好,由于它对各方面的应用越来越广,所以对于应用方面要求也随之增高。在此对于螺纹铣刀应用方面的使用中常见的各种问题进行了汇总和解答。

 【问】怎样辨别螺纹铣刀和切屑丝锥?

【答】如果是单齿螺纹铣刀,很容易区分;如果是多齿的,也比较容易。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看上面的牙。丝锥是螺旋牙,螺纹铣刀是圆圈牙。

【问】螺纹铣刀的齿深对螺纹精度有影响吗?

 【答】其实螺纹精度的检测通常用通止规,影响通止规的主要是牙距跟牙根的开口宽度。一般的,齿深不影响通止规检测。 实际铣螺纹的时候,调整铣刀走圆的半径,似乎只影响通规不影响止规。也就是说大径小径的细微改变只影响通规,不影响止规。。

【问】螺纹铣刀是硬质合金钢吗?

【答】是的,目前螺纹铣刀的制造材料为硬质合金,加工线速度可达80~200m/min,而高速钢丝锥的加工线速度仅为10~30m/min,故螺纹铣刀适合高速切削,加工螺纹的表面光洁度也大幅提高。

 【问】直槽螺纹铣刀和螺旋螺纹铣刀,应用是有什么区别?

 【答】通常认为直槽、螺旋槽排屑方式不同  前者往下排屑后者往上 。螺旋槽的还有个抗震功能。应为它跟切削面始终是相同齿数接触。直槽的会有间隙段。直槽的由于槽没螺旋槽的槽深,所以刀具强度要比螺旋槽的强。

 【问】为什么螺纹铣刀总是会断?

 【答】这个问题由很多因素都可造成:机床的主轴的跳动。装夹的稳定性、底孔大小及深浅、刀具材质及设计本身、撞刀、参数不合理。

【问】数控车内螺纹刀怎么磨60度

 【答】 螺纹刀分内螺纹和外螺纹,但刃磨原理都一样,公制螺纹刀尖角60度 英制的55度,先制作一个样板,或买个制作好的。样板的内凹尖角对准直线呈90度且均。分刃磨时。一边刃磨一边用刀具靠样板。直到合缝,并且和样板垂直。然后下面部分可以适当的多刃磨一些。以不碰撞车削工件为准。总的原则就是上宽下窄。上长下短。

 【问】螺纹铣刀,波刃型铣刀和丝锥的区别

 【答】螺纹铣刀主要加工内、外螺纹用的,特点是效率比丝锥高。波刃铣刀可归为普通铣刀类,主要用于产品的粗加工。丝锥的话就是攻丝用的精度较高。这三种刀具从外形上看有点相向。

【问】铣内螺纹的铣刀可以铣加工外螺纹吗?

 【答】基本不可以, 虽说没铣过螺纹, 但一般来说用铣螺纹时螺纹铣刀是根据轨迹靠着内孔内径作运动, 刀具吃力不是太大. 而铣外螺纹这个尺寸就不能保证了, 除非公差类要求不是太高. 可以查查数控设备的指令, 咨询一下设备生产厂家的技术人员沟通一下. 一般来说外螺纹采用车或钣牙丝锥方式来搞定

 【问】丝锥和螺纹铣刀的区别

 【答】如果是单齿螺纹铣刀,很容易区分;如果是多齿的,也比较容易。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看上面的牙。丝锥是螺旋牙,螺纹铣刀是圆圈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