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选齿轮齿条都计算过么

楼主(2017-02-07):
你们选齿轮齿条都计算过么!!谁能例个详细的步骤啊

网友:
一般都不算,除非涉及到安全的才算

网友:
直接从旧设计上扒一个下来,觉得有危险的会做校核,按机械设计手册上的步骤计算

网友:
不计算,那尺寸、模数和齿数从何而来。

网友:
不重要的都没计算

网友:
如果力很小,一般都不算

网友A:
强度不计算,周长算下是否符合减速比是否符合输入输出的扭矩

楼主:
强度校核还是比较复杂

楼主:
齿轮齿条计算

楼主:
引用 楼主:
齿轮齿条计算

减速机4kw
求大神帮我算算!我选的是不是合理

网友B(2017-03-22):
引用 网友A:
强度不计算,周长算下是否符合减速比是否符合输入输出的扭矩

减速比不太会算,求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减速比不太会算,求教

齿轮分度圆半径比就是减速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齿轮分度圆半径比就是减速比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带动的负载大小会不会影响最终的转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带动的负载大小会不会影响最终的转速?

看你载荷超没超过电机的扭力,速度可以调的.

网友(2018-04-27):
企业想看怎么算的

网友(2022-12-09):
引用 楼主:
减速机4kw
求大神帮我算算!我选的是不是合理

给你除个主意
你找一找“小圆齿轮”的样本,
上面有齿轮承受扭矩的参数,你照着选就行了,
怕国内做的齿轮比不上人家的好,弄个安全系数,比如2,样本扭矩除以2,你再看看够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