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制作动画隐藏时为什么不能慢慢隐藏

楼主(2017-02-07):
SW中制作动画时,刚开始时是显示零件,在4秒时把零件隐藏,为什么播放时在0到4秒时不是慢慢隐藏呢,而是在4秒时一下就隐藏掉了

网友A:
在4S的那个键码上,点右键,在差值模式中选 线性,线性表示在0-4S内慢慢隐藏,另外一个 是捕捉,捕捉就是到了第4秒突然隐藏。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可以的,2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4S的那个键码上,点右键,在差值模式中选 线性,线性表示在0-4S内慢慢隐藏,另外一个 是捕捉,捕捉就是到 ...

我试过了,不行啊

网友(点评):
我也是不行啊,而且默认就是线性了

网友(2019-07-03):
你可以先更改透明度,然后隐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