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此轴的加工工艺的疑问

楼主(2017-02-07):
图示实际的图片为某EPS电子管柱的上轴,我们普通的(最便宜的)上轴采用的是两段轴压装后焊接,而一般较好的产品的上轴是一个整体轴加工出来的

楼主:
此图片我是根据实际产品改制的,可以明显看出焊缝,这是由两轴压装后焊接而成,然后套上锁卡旋焊

楼主:
现在我想请教大家,第一张图片的加工工艺是什么?这个整体式的轴是什么加工出来的

网友(点评):
内化键加工?留槽,插齿,外面加工单位多啊,2016年9月还找了南京一家做了两件

网友(点评):
感谢回复,刚才碰到一工程师了(不轻易接触到),跟我说这是旋锻加工出来的。。

网友(点评):
旋锻加工?

网友(点评):
确实是旋锻

网友:
内花键插床即可

网友:
内部可以用拉床加工。

网友:
石墨电极电火花

网友:
形位公差要求不苛刻的话,应该很好加工;

网友:
精密铸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