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救急。出口机器减速机电机总坏。

楼主(2017-02-07):
减速机牵引钢丝绳进行设备的开关门。国内用的减速机电机很少坏!
出口的就经常坏。 出口用的是 60HZ 的电机。门的重量 和减速机都是一样的, 就电机有点区别。
还望大神们指点一二。

网友:
国外与国内的电压不太一样

网友:
坏是怎么个坏法?
是烧掉了还是?

网友:
把怎么坏的说出来啊.  是烧坏了,还是被人用大锤砸了?

网友:
各国电网的电压和频率不尽相同,很可能是你所选用电机的额定电压高于所在国的电网电压。电机长时间低电压运行会使电机电枢电流增大,线圈温度升高,严重时使机械设备停止运转或无法启动,甚至烧毁电动机。

网友:
两电机的铭牌发上来,大家看看

网友:
你确定是一样的吗。。。
电压你对的上吗,中国380V,美国460V,非洲还有500V,可是不能混用的。
另电机转速=频率*60/极对数*转差
50hz电机 转速1450左右
60hz电机 转速1750左右
同功率的话,60hz电机转速快,扭矩低一点。

网友:
把怎么坏的说出来啊

网友(2017-05-23):
国内外额定电压不同,你电机频率也不同,烧线圈也算一种坏法

网友(2019-01-31):
问的问题不说明白,还瞎机吧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