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车不能倒角?

楼主(2017-02-07):
工件内部有一直槽,粗车内孔时在槽边加工了倒角,最后精车内孔,精车没在槽边倒角处倒角。
质检检验时说倒角的地方有毛刺,我说可能是精车时没在倒角处再车一刀。质检说精车没有倒角的,是倒角小了。
学徒不明白精车为啥不能倒角。
请教各位,以及解决毛刺的方法。

网友:
你管质量怎么说呢,自己按照设计,排好工艺,做出来就结了

网友:
精车确实没车刀粗加工的倒角上,应该把刀尖圆弧半径算进去再车削

网友:
质检的意思应该是车槽的时候倒角小了,精车以后看起来没倒角了。

网友:
粗车倒角不够

网友:
精车应该把倒角编进程序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题藐视不是很全面,精车倒没倒到角是需要看工艺的,看程序的

半精车槽扣了,如果再装夹精车倒角的话,肯定会每个工件倒角大小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半精车槽扣了,如果再装夹精车倒角的话,肯定会每个工件倒角大小不一样。

半精车留余量相同的话,精车是不会出现有倒角车削不到的情况的

网友:
粗车时把倒角做大就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半精车留余量相同的话,精车是不会出现有倒角车削不到的情况的

那也得考虑设备和装夹精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也得考虑设备和装夹精度啊

对啊,要多方面考虑,大家只是提一些建议,很多问题需要仔细查找分析才能发现,多用排除法吧

网友:
虚心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