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办法开槽

楼主(2017-02-07):
各位大侠,外形已经车好。有什么好的办法开那个6mm宽的槽,材质45号钢

网友:
上铣床,使用D6的铣刀就可以了,有条件的话直接使用车铣中心加工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这个单价很低,厚度为6mm的钨钢锯片 什么设备可以装,最好能装双锯片 一次拉出2条槽

网友:
8毛的十倍可能有人做!还要有量!

网友:
上分度头

网友:
键槽铣刀加工

网友:
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工装,把工装安到卡盘上,把刀架去掉放上平口钳,简易的卧室铣床。效果还不错精度不是很高

楼主:
不是很明白  有图片吗?

网友:
量够大,确实可以两条槽一起做,机床要做一些改装,也可以考虑拉床,要看有多少量?有什么设备?自己做还是外发?

网友:
这种对称键槽一般有对称度要求的,楼主这个没有对称度要求就简单多了

网友:
用锯片铣刀+卧铣+分度头,或专用工装

楼主:
铣扁机有人用过吗?

网友(2017-04-22):
上铣床铣就行

网友:
上铣床铣

网友:
数控铣可以

网友:
指状铣刀

网友:
简单,直接上立式铣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