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类机构的复位问题!

楼主(2017-02-07):
第一张图就是这个杆子的原始位置,下面有一个活动支点,与地面有间隙,大概100mm,这个杆子可以在外力作用下左右晃动,幅度不大,但是需要这个杆子在无外力的时候恢复到这个竖直的状态。
第二张图就是杆子的晃动状态。求教用何机构可以使这个杆子可以在无外力的时候复位,我本来想在下面左右两边拉弹簧的,但感觉弹簧的寿命应该很短吧。不知道哪位大神是否还知道其他更好的机构,真心感谢!

网友:
重力可以回复

网友:
调整重心位置,落在支点下即可

网友(点评):
这也是一个方法!而且还很实际,节约成本!谢谢哦,我忘了可以调整重心的!

网友:
下面加个铅垂……做成钟摆
|  ←杆
$   ←支点
●  ←铅垂

楼主:
除了用重力之外是否还有更好的方式,因为配重的话,下面空间不是非常大的,可能到时候效果不会非常好

网友:
好好了解下弹簧,不要把人家冤枉了。

网友:
这杆子为什么会晃动?

网友:
空间够就调整支点,空间有限就吊配重

网友:
如果只是楼主所提到的条件,完全可以做成不倒翁啊  O(∩_∩)O哈哈~

还可以用磁铁放竖直方向牵引。。

网友(点评):
用磁铁这招是我从来没想到过的,您这是太厉害了!

网友:
重力最简单可靠,空间不够用滑轮拐弯就是

网友:
重力或者磁铁都行的。

网友:
可以参考不倒翁的原理

网友:
此帖靠谱,重力需要时间长

网友:
首先想到的是不倒翁结构,若空间受限可以用两种材质,杆件用轻质类合金,下端配重用大密度金属;其次如果杆件比较轻盈可以仿机械仪表做法使用扭簧加弹簧平衡。再者要是比较小巧的东西甚至用强力磁铁都能实现,虽然可靠性有点差。

网友:
这根杆子直接插在弹簧里面。

网友:
弹簧啊,见过现在简易的自行车铃铛吗?1-2元的就是这结构

网友: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把这个装置倒过来做

网友(点评):
这也是一个脑洞!

网友:
下端配重

网友:
拉簧靠谱

网友:
下端配重吧

网友(2017-05-24):
加个负载行么?

网友(2018-01-05):
这应该是典型得扭簧复位+缓冲的结构

网友:
淘宝搜下节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