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紧定螺钉专业名称是什么?

楼主(2017-02-07):
年前买了几套日本三木的电磁制动器,该制动器配的紧定螺钉头部和常见的不一样。
常见的紧定螺钉头部有三种:平头、尖头、凹头。
这种紧定螺钉就像是凹头和尖头的结合,在凹陷的中间凸出来一个尖头。
问三木中国的技术支持,他们答复就叫紧定螺钉,说效果比一般的好。

请教一下各位,这种紧定螺钉的专业名称、优势。

紧定螺钉

紧定螺钉

网友:
厂家说是就是。谁规定紧定螺钉的形状非得按中国国标来生产,厂家没有自己的非标准需求吗,再说谁告诉你紧定螺钉三种端部的。
紧定螺钉种类很多,按端部分为锥端、平端、凹端、长圆柱头

网友(点评):
莫激动莫激动,人家说的是常见的紧定螺钉头部有三种:平头、尖头、凹头。

网友:
日本人制造的东西都比较细致

网友(点评):
表面处理真到位。

网友:
之中螺钉的好处是:一些不希望别人拆开的地方可以使用此螺钉,因为没有合适的扳手,所以私自打不开

网友:
确实是第一次见到,长见识了。
锥端加凹头,两个的优点都有了。

网友:
紧钉螺钉!

网友:
内六角紧定螺钉。

网友:
应用在不让随便拆卸的位置。

网友:
紧定螺钉

网友:
只用过内六角的紧定螺钉

网友A:
不知道该生产供应商具体的叫法,但是有的供应商称它为W形端面内六角紧定螺钉。

网友:
紧定螺钉
这类螺钉也不是什么高科技了,由特殊零件使用要求改良品。如刀柄上的使用等

网友:
设计选型的时候主要看用途,这种远看集合了平端和尖端的优势,但是主要还是看你想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该生产供应商具体的叫法,但是有的供应商称它为W形端面内六角紧定螺钉。

学习了。另:可否共享下图片的出处。

网友:
What's the point?

网友(2017-05-23):
这种钉的头是内六角的,器材上用过是既能起到锁紧又能美观。怕别人拆了高清里面结构?锁紧效果会好很多吗?

网友:
没感觉这样的紧盯螺栓比普通的好啊,

网友(2021-10-22):
不懂所以来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