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转子

楼主(2017-02-07):
这个转子是什么齿形来着,渐开线还是什么,有哪些参数啊,怎么准确的画出来,,求指导

网友:
扫点云,软件拟合
最好还是会自己设计啦

网友:
渐开线内啮合齿轮泵?

网友(点评):
我觉得也像泵

网友(点评):
三角符号,什么意思。

网友:
三坐标测量是非常准确的,但价格较高。

网友:
我还以为是摆线减速机

网友:
这个是液压站上面齿轮泵上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准确的方法就是使用三坐标进行测量

三坐标怎么测,我们有三坐标

网友:
把零件在三坐标工作台上放平了,找个探头直径小点的探针,内孔或外圆转一圈就好了

网友(2017-05-23):
不是齿轮泵上的东西,像是摆线马达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