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铬问题请教

楼主(2017-02-08):
做了一个回字形的零件,焊接后镀铬,但是里面没镀到铬。想请问:
1、镀铬一般多深,多大的空间是镀铬不到的?
2、供应商说镀镍可以,为什么都是电镀,镀镍可以,镀铬就镀不到了?
3、在网上看到还有一种沉镍,请问沉镍和镀镍有什么不同?有沉铬的吗?
谢谢各位

网友:
镀铬是电镀,镀镍可电镀也可化学镀,其实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让供应商给你解释原因

网友:
看着觉得是不是中空的地方需要专门制作个电极伸进去才能把里面也镀上啊?

网友:
这个太专业

网友:
铬目前只能电镀;镍则有电镀镍和化学镍。

镀铬的效率低,远不如镀镍,镀深能力差,衰减很快,如果要镀里面,需要让药水流量,且在腔内加阳极。

网友:
我 以前也遇到类似情况,镀铬时发现盲孔内部有些地方根本没镀上,后来上网查了下原因,与楼上说的基本一致。

网友:
需要镀铬的部位要有电极 扔进电镀池里 不存在深度问题  有的时候棱边局部会有镀不到的  其他大面不存在这种问题啊

网友:
也一起跟着学习!

网友:
表示一直镀镍。
但是这样的镀镍也不会太完美,倒是能镀上。
上次加工商跟我提过,说有办法能镀,价格很贵。小白一个,压根没有记住什么方法~~~

网友(2017-05-23):
你要求达到什么样的效果,然后让供应商给你想方案

网友(2023-11-03):
沉镍应该是化学沉镍,可以问问镀娘都有比较详细的回答。

网友:
无电解镀镍 化学镀镍 用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