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设备能否喷射粉末

楼主(2017-02-08):
我这里现在有个设备需要喷射粉末,图中最小的口(上面那个口)是进粉末的,中间大小的口是进高压气体的,最大的口是混合之后喷射出去的口。根据伯努利原理想的这个东西,想问问能不能行。用金属材料做的话加工难不难。

网友A:
你说的不是很明白,也没有大概尺寸。制造问题不大

网友B:
你这个负压很小的,射速很慢

网友B:
加工倒是很方便

网友C:
原理上是对的,真空发生器就是这样的原理。

网友D:
口径对效果的影响太大了,关键还得看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不是很明白,也没有大概尺寸。制造问题不大

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负压很小的,射速很慢

那么需要怎么修改才能提高负压,提高射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倒是很方便

金属的话,贵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理上是对的,真空发生器就是这样的原理。

怎么才能提高吸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口径对效果的影响太大了,关键还得看参数

口径大小?是进气口跟喷射出口大小吗?怎么能提高吸力,是按照比例还是有公式什么的?不是很懂只看了一下原理做的这个东东

网友E:
买个真空上料器吧,臂你这个可靠。
淘-宝一搜一大把

网友F:
下料是怎么实现的呢,单靠重力,粉末应该会堵住,应增加空气压力,实现自动供料。
而且进料口应改成倾斜的,这样会使空气与粉末更好的混合

网友G:
和真空发生器原理相似,但是真空发生器孔是半封闭似得。淘宝上买一个比较省心。

网友H:
虹吸,有这种气液二相流喷雾,不知道固体行不行

网友I:
加工出来倒是不难,要是必须一体成型的话,费用有点高的,如果是批量生产的话,就需要更改设计了

网友:
加工没有问题,实际使用效果要看具体的尺寸等参数。

网友:
不是伯努利原理,是Venturi效应。

网友:
能喷,结构,参数决定效果。

网友:
估计不行,没有压缩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个真空上料器吧,臂你这个可靠。
淘-宝一搜一大把

嗯  看了一下好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下料是怎么实现的呢,单靠重力,粉末应该会堵住,应增加空气压力,实现自动供料。
而且进料口应改成倾斜的 ...

不是靠重力,进料口有吸力

楼主:
引用 网友G:
和真空发生器原理相似,但是真空发生器孔是半封闭似得。淘宝上买一个比较省心。

真空发生器用过,容易堵

楼主:
引用 网友H:
虹吸,有这种气液二相流喷雾,不知道固体行不行

理论上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虹吸,有这种气液二相流喷雾,不知道固体行不行

容易堵效率不高   所以才想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I:
加工出来倒是不难,要是必须一体成型的话,费用有点高的,如果是批量生产的话,就需要更改设计了

呃  好吧

网友:
文丘里效应类似,不过假如射速快的话,粉的位置要修改下,结构也要修改下。

网友:
口径太大了

网友:
输送型真空发生器

输送型真空发生器

输送型真空发生器

输送型真空发生器

LZ ,用这种可调节负压的输送型真空发生器不就可以了,旋转位置(黑色部分)可以调节负压

网友:
这样是不行的, 好好看拉瓦尔管。。 曲线是双曲线型的。  大, 小 ,大的喇叭口。 不是小,大的喇叭口、

网友:
加工没问题

网友:
大概十五年前,我做过一个负压发生器,当时也没经验,就做了个万能调节型,不行就调整一下,后来效果还不错,
于是不久就被盗了。
供楼主参考。

网友(2017-05-24):
负压太小,换换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