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魍生技】视图定向(解决正视于某平面的问题)

楼主(2017-02-08):
在设计的过程中,特别是在草图绘制的时候,常常需要正视于某个平面。
我们想象中ta该是这个样子:

但是事实上却是这个样子:

想砸键盘了有木有?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如下图,先选择你要正视于的平面,然后按住ctrl选择要朝向屏幕上方的参考表面,然后点正视于命令就搞定了!

不过这个方法治标不治本,在复杂的模型中,每次修改草图什么的都要操作一遍,在成百上千的零件/特征里选择自己需要的平面也需要相当的耐心和勇气的,so我们可以用视图定向命令——在上述操作完成(或者获得其他任何一个你需要的视图)后,点击视图定向中的新视图命令(如下图)

在弹出的窗口里选择一个霸气侧漏的名字,然后确定

再次点击视图定向命令,看到高亮的部分没有?点击一下,有惊喜哦!

注:软件版本为SW2014,不同版本可能存在稍许差异。

网友A:
试了下,太有用了,一步到位,再也不用shift+箭头变换视角了,怎么发现这个技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了下,太有用了,一步到位,再也不用shift+箭头变换视角了,怎么发现这个技巧的?

我在Sw的中国代理公司(北京)做过一段时间的技术支持工程师,每天的工作就是用SW现有的功能,搞定客户提出的需求,算是千锤百炼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

客气,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Sw的中国代理公司(北京)做过一段时间的技术支持工程师,每天的工作就是用SW现有的功能,搞定客户提 ...

厉害了,以后还要多多指教~

网友C:
确实好用。

网友D:
虽然不用SW快一年了,但是看到这个让我想起当初为了同样的问题在那试各种方法,心里还是有点波澜的。
从主机厂拿到的数模有的坐标系和默认坐标系偏差很多,除了抱怨一下骂两声只能去调整坐标系,碰到平面多的还好点,尽曲面的建坐标系都好费事。
为了能和领导快点讲清楚问题,事先都要自己演示一遍,就遇到了楼主的问题,这个对于强迫症的人来说很抓狂的,好在也找到了这个办法,当时最喜欢空格+双击,先定义好视图方向,演示起来溜溜的,当时空格啪啪啪的,现在想来都记忆犹新

网友E:
这个通过修改三维图的视图方向(空格键+重设标准视图)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吧,只不过这样相当于你自己定义个视图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通过修改三维图的视图方向(空格键+重设标准视图)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吧,只不过这样相当于你自己定义 ...

例子自然选择的是简单的模型,换成复杂模型复杂表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虽然不用SW快一年了,但是看到这个让我想起当初为了同样的问题在那试各种方法,心里还是有点波澜的。
从主 ...

空格敲的啪啪啪确实爽,以前给客户培训的时候也经常啪啪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楼主分享,厉害哈

客气,共同学习

网友G:
谢谢分享,解决了一直很闹心的一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分享,解决了一直很闹心的一个问题。

技巧都是需求驱动出来的,层主也可以分享自己的心得哦

楼主:
引用 网友H:

网友I:
确实简单好用!

网友J:
之前也一直于画草图总不能调到自己喜欢的视图,这下方便了,谢谢大大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I:
确实简单好用!

好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之前也一直于画草图总不能调到自己喜欢的视图,这下方便了,谢谢大大分享!

客气,互相学习

网友:
学习了   我这12板的 好像有点不一样 不好整

网友:
这点SW还是不如INV方便建议SW这试图转换学习一下INV方便多了

网友(2017-11-15):
很简单的东西你们搞那么复杂 明明一个快捷键可以解决的事

网友:
配合旋转视图热键更佳哦

网友:
这个技巧不错哟。。。。。

但我一般都用视图重定向来搞定。。。。

多个方法,多个想法。

网友:
这个方法确实很有用,谢谢!

网友:
高手,又学了一招,谢谢

网友(2018-12-07):
一直在找这个功能,多谢!

网友(2021-01-26):
请问,“按住ctrl选择要朝向屏幕上方的参考表面”中,如果没有实体参考平面,只有参考基准面,那样就不行了,这时候该如何操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