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的浮动辊总是滑动工程卡顿,如何解决?

楼主(2017-02-08):
简单做了一个浮动辊,上线滑动,但总是存在滑动卡顿的现象,如何解决呢
润滑,安装都找过了,没问题,是不是直线轴承的问题,光杆没问题,感觉滚珠滚一圈后再某一个滚珠拿卡住,已换过很多轴承
这样的设计是否合理?

网友A:
从安装的图看,你的设计有问题,不卡是运气好,卡顿是正常的。

网友:
是用的钢丝绳吗,用线绳会不会好些

网友B:
怎么感觉两轨道之间的公差都足够卡死了呢?

网友C:
一头悬空的吧,用直线导轨,v槽轴承最好。不过你可以先看看现在光轴上有没有钢珠压出来的浅槽,如果有的话直接换了,换硬质的,表面一定要处理过的杆子,买前先问硬度有多少。
还有增加轴承的数量

网友:
不晓得另一端你是怎么设计的,如果是同样的受力不均一定会卡顿(棍子两端加那种开缝关节轴承,卡顿显现会减少点)。如果是绕定点一定会卡死。

网友D:
双轨道过定位?

网友:
就是这个

网友:
而且你发现了没,如果没有棍子两边自己动都不会卡。一起就会卡,为什么?你自己想想。

苏州装配工 -1 瞎搞...南辕北辙

网友:
单边受力,力矩会造成卡顿,改成双边支撑应该会好一些

网友:
是用的间隙型轴承吧,另外是一端卡吗?你的两导轴安装座会否造成两导轴有角度呢?

网友:
个人浅见,卡顿应该是由于向上的力发生偏斜,造成光轴与直线轴承间摩擦力过大;
解决方法:在光轴上侧固定处添加一导向轮

网友(点评):
加一个上下受力点加一个导轮

网友:
这个例子很典型

网友:
你说光杠没问题是自己查出来的吗?直线度是什么水平?

网友:
滑块高度增加五倍,每轴孔高度方向一端一个滑动轴承或滚珠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安装的图看,你的设计有问题,不卡是运气好,卡顿是正常的。

问题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头悬空的吧,用直线导轨,v槽轴承最好。不过你可以先看看现在光轴上有没有钢珠压出来的浅槽,如果有的话 ...

没考虑直线滑块是因为动作加速度挺大的,怕反应慢造成物料拉伸。。。。V槽轴承如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感觉两轨道之间的公差都足够卡死了呢?

外型是别扭,光杆固定块的固定孔是用加工中心做的,误差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双轨道过定位?

赞!  改成一边一个轨道

网友:
,如果另一头是悬空的,那和我以前遇到的情况一样。要么改直线导轨,要么在悬空的那头配点重量。

网友:
装配直线导轨两端的固定座有讲究的吧,怎么保证两根导轨平行度。
能否说说你是怎么保证这个平行度的?

网友:
估计是四根导轨, 过定位了。

网友:
直线轴承这个结构是没问题的,不会卡,你可以把钢丝绳去掉滑动试试,保证是不会卡的.会卡顿的原因就是在滑动的过程中要将钢丝绳弯曲是要克服一定的力的,这就是卡的原因。就像气缸在低速的情况下会因为空气的可压缩性和阻力出现爬行的现象一样。

网友:
如果另外一边是悬空的,计算悬臂负载是否满足直线轴承要求;如果另一边也是一模一样的结构,容易过定位,建议另一侧选用更大间隙的轴承,或者放开仅做从动支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