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管螺纹原始三角形高度H=0.960237P是怎样得来的

楼主(2017-02-08):
55°管螺纹原始三角形高度H=0.960491P是等腰三角形底边上的高。而对于锥管螺纹原始三角形高度的定义是怎样的?也没有找到GB7306-87中H=0.960237P是怎样得来的。请大侠讲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两个三角形中,必须保证:
1. 螺距p 一致; 2. 螺纹半角一致; 3. 牙高h 一致。
就可以求解各条线段的长度。

注意:
1. 右图中的d不再是中点。2. 右图的锥度1:16。3. 右图的削平高度不再是H/6。

网友(点评):
大侠的1.0是表示螺距P吗?

楼主:
仔细看了未来大侠的贴图,锥管螺纹的原始三角形不是等腰三角形,H也不是三角形的高,是顶点到角平分线和对边交点的长度。这样求出的H是对的。谢谢大侠。计算如下:

斜度1:32换算成斜角1.78991°,对锥管螺纹所构成的原始三角形的三个角为55°、60.71009°、64.28991°.三角形一边的长度为P/COS1.78991°=1.00048816P.角平分线分该边一段长度为X,另一段为1.00048816P-X.则有:XSIN60.71009°=1.00048816P-XSIN64.28991°,得到X=0.5083819P. H=0.5083819P* SIN60.71009/ SIN27.5°=0.960237P.

楼主:
再请问GB/T7307-2001《55°非螺纹密封的管螺纹》给出的圆柱内螺纹的设计牙型和GB/T7306.1-2000《55°密封管螺纹》的圆柱内螺纹的设计牙型是完全相同的吧?也就是说“55°非螺纹密封的管螺纹”和“55°密封管螺纹”的圆柱内螺纹是同一个东西,都是用代号G表示的管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