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性体固定机箱可以吗

楼主(2017-02-08):
现在在设计一个机箱,因为特殊性,不想用焊接,想把机箱固定在电厂上,现在想用吸铁石之类的代替传统的螺钉之类的,大家觉得可行吗?因为现场不好打螺钉!

网友:
好发散的思维!但你要了解清楚该厂的规范

网友:
行与不行得拿数据说话

网友:
使用强磁铁试试,不过也要看你机箱能否受得了

网友A:
还是想想其他结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想想其他结构吧。

其实我也是想问大家工作中有没有用到过代替螺钉的锁紧紧固的结构方案!

网友:
情况最好具体一点,有个图啥的,还有你的机箱具体啥样多重都要考虑啊,如果轻当然可以

网友:
跟着一起学习了!

网友:
可以设计卡扣式结构
具体需要看机箱结构和机箱承重等等相关因素。这样两句话你叫坛里的高手们怎么告诉你

网友:
介绍的不是很清,如果磁铁可以,那还不如用胶水。

网友B:
简直胡闹,不仅是这个思路,首先态度就是。有这样求助的吗

网友:
胶接也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直胡闹,不仅是这个思路,首先态度就是。有这样求助的吗

本身只是一个不成熟的一个想法,想看一下大家以前有没有这样做的,怎么就是胡闹呢?怎么才是不胡闹呢?问个问题就是胡闹吗?因为时间的关系还没有来得及上传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