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位置能否钻孔?

楼主(2017-02-08):
       想作个金属小物件,如图,总长300mm,中间有孔的部位10mm厚,想钻5mm的孔。
我想问的是,钻孔的那三个地方,在实际加工中能否实现,感觉无法下钻头....本人对机械加工不是很了解,所以请各位大神赐教,不胜感谢!!!

网友:
没看懂你的描述

网友:
你这是做个街门吗?应该先焊接框架然后再焊接钢板,框架焊接前就应该钻好孔的,不要等到全部焊接完毕后再钻孔的,属于自找麻烦的

网友:
看你说的这个外形尺寸,不管你是啥材料,都可以做出任何形状的孔。

网友:
你的感觉没错。找个手枪钻比划两下就知道了。

网友:
“金属小物件”怎么得来的。

网友:
你这是整体一个零件吗,可以采用分体焊接的形式,这样小孔可以预先加工好。

网友:
钻孔行不通,想其它工艺吧

网友:
如果孔是5,按你这图的比例,想在现图位置钻孔时肯定不得行的(没事去机加现场看看嘛)
但是你这个件不可能是整料来做吧,太浪费材料和时间
如楼上各位大侠所说的,拼接吧。拼之前把孔钻好。
还有,你这个孔干嘛的?是否可以考虑铣个缺口,做个配合件加两螺钉把上去呢?
一句话,就是拼,别想着做整体的

网友:
整体工件的话钻不了

网友:
能钻的 用直交的钻夹头,位置要求不是很准确的话,有手电钻就可以

网友:
直接加工不行!

网友:
不能钻孔加工了

网友:
不得行 先钻后在连接。还有就是你打算整块零件洗吗 ?建议分成小件在焊接或连接

网友:
分体焊接可行

网友:
如果是做整体的,孔到侧边的距离连钻夹头都避不开,电脉冲吧

网友:
分体焊接,线打孔在焊接就ok了

网友:
用麻花钻是不行了。麻花钻,钻头后面一半是个大脑袋,这种肯定不行;还有一种手钻,钻头卡在类似于开槽螺母里面,再一起拧到手钻上。这种钻可以有30度、90度、甚至两节拼凑自己调角度。5的孔应该进不去。。。。。好奇的话问下阿特拉斯。

可以预制;
在钻孔的位置,面板处开躲避槽。

楼主:
感谢列位的回复,不一 一感谢了,看来还得重新设计了。

网友:
先钻好孔在焊接,框架,再焊接板

网友:
如果非要钻也不是不可以,可以在两侧面开几个工艺孔,用长钻头通过工艺孔钻你需要的孔,但按你的比例需要的长钻头长径比应该很大,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吧,哈哈

网友:
先砖孔后连接

网友:
建议下料后,做定位,后焊接。0 V" [2 s9 x9 L/ A; }
必须整体的话,可以钻长孔,不过是对穿的,你边上的那根料上也会有孔,需要堵上后补焊。(我们原来3米的穿孔板就是用长钻头打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