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管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7-02-09):
大家好,16mm铜管需要和接头连接,请问是用快速接头密封好还是用扩口接头密封好?铜管里面介质是气体,压力小于8公斤,请高手指点一二,谢谢!(焊接除外,因为不会操作)

网友A:
扩口接头,但是铜管有单独的链接方法,不跟软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扩口接头,但是铜管有单独的链接方法,不跟软管一样。

单独的连接方法是指什么?

网友B:
铜管焊接不难的,找个老焊工给你演示一遍就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管焊接不难的,找个老焊工给你演示一遍就会了

你的意思铜管还是焊接可靠喽?

网友B:
有压力的还是推荐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压力的还是推荐焊接

哦,谢谢!焊接就愁着施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独的连接方法是指什么?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了,空调的铜管连接方式

网友C:
铜管还是扩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铜管还是扩口好。

嗯,我也打算用扩口连接,比较方便,也比较可靠,空调好像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了,空调的铜管连接方式

好,谢谢!

网友:
扩口连接比较可靠吧

楼主:
谢谢!这套工具哪有卖的?

楼主(2017-04-19):
谢谢!给个链接吧

网友D:
还有一个更方便的方法,使用卡套式接头连接。做出来的设备又美观又可靠。只是对安装技术要求比较高一些。好在现在有一种专门的卡套预装机可以辅助工人安装。使对人的技术要求大大的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个更方便的方法,使用卡套式接头连接。做出来的设备又美观又可靠。只是对安装技术要求比较高一些。好 ...

没见过这个设备,能不能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见过这个设备,能不能给个链接?谢谢!

社区好象不许给链接。请你自己上优酷网查一下"卡套预装机"看看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