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设备可以自动取塑料袋

楼主(2017-02-09):
如题,有什么设备可以自动取塑料袋,然后打开塑料袋的?新人求大侠指点下

楼主:
超市里面的那个滚筒式的塑料袋

网友:
楼主可以研究这个,鞋套盒

网友:
你只的是什么样的塑料袋。超市那种么?还是?我以前做过类似取挂面袋和开袋(不是老式卷膜那种)。还做过小袋装到大袋的自动化机器。(取、开大袋)

网友:
或者大型塑料袋,比如大米袋。这种自动化机器很多。

网友:
我也在找这样的是设备

网友:
用途?包装及上就有取袋 开袋的功能 可以参考一下啊

网友:
吸盘 ~  自动包装机基本都是这样

网友:
可以找相关生产线视频,应该对你有帮助。

网友:
一般用的是热缩膜,目前高级的是苹果7的盒子,那么是过折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