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间距机构设计求助

楼主(2017-02-09):
现有四个相同物体分别为A,B,C,D,在同一个方向上的间距150,要求变成110,四个物体移动方向都朝同一方向。而且D比之前移动20,也就是C比之前移动60,B比之前移动100,A比之前移动140,求大神们帮忙给一个机构,要求如下:
1.最好只有一个动力,两个动力也行
2.间距是可以往复变动的,也就是150可以变成110,然后110可以变成150(反向运动)

网友A:
一个电机,带四组皮带,调整ABCD带轮大小达到不同的线速度,理论上可以实现

皮带的实际参数、布置、走向等楼主自行考虑

网友:
听你说的好像飞叠杯一样。。。。。。。  感觉你没描述清楚。。。。。。不行上个图。。

网友:
那种变节距的螺杆原理考虑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电机,带四组皮带,调整ABCD带轮大小达到不同的线速度,理论上可以实现

皮带的实际参数、布置、 ...

以前在上海展上看見的變間距機構,中間通連杆,長距離靠杆長度,短距離各加一個限位,一個汽缸提供動力就夠了!

网友:
當然ABCD要分別在4跟滑軌上單獨運動

网友:
参考这个:

网友(点评):
推荐这个。

网友:
5楼的方法比较检点直接点

网友:
7楼比较靠谱

网友:
建议考虑一下凸轮结构,一个动力就可以实现。这个可能需要杆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在上海展上看見的變間距機構,中間通連杆,長距離靠杆長度,短距離各加一個限位,一個汽缸提供動力就 ...

采用楼主的建议,非常感谢,图如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采用楼主的建议,非常感谢,图如下:

学习学习,不过有不明白的地方请教下:如图的机构哪个是ABCD呢,110变150的时候是每两个之间的间距都变吗?

网友(2017-05-23):
7楼方案明确

网友(2018-02-06):
偏心轮变距

网友(2019-01-29):
看了帖子总结一下

1剪叉式等间距移动
2倍数皮带轮传动
3用步进电机加绝对式磁栅定位移动

网友:
7楼这个比较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