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传送带带动225kg只要这么大功率电机?

楼主(2017-02-09):
L型传送带长2300mm*2700M宽300mm,传送300MM直径15KG/个的产品估计,传送带上长期载有15个产品,总计225KG,加上传送带自重和摩擦力,算他300KG载荷.传送带恒速8m/min.

F=am,
a=(V1-V2)/t=(8m/min-0m/min)/1s=(0.13333m/s-0m/s)1s=0.1333m/s2
F=0.1333m/s2*300KG=40N
传送带皮带轮直径为138.6mm
扭矩=40N*0.1386mm/2=2.772nm
电机转速=8m/min/(0.1386m*pi)=18.37rpm

随便取精研的减速电机15W,减速比60的电机已经22rpm 4.6nm!

也就是说15W电机能带动300KG横向载荷?
我表示化学生学机械,物理没学好!我算错了?求指导

网友:
虽然不懂,但是能不能拖动物体跟扭矩有关

网友A:
磨擦力不能先算成载荷,加速度未知,如果加速度小,磨擦力算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磨擦力不能先算成载荷,加速度未知,如果加速度小,磨擦力算小了

速度恒定8m/min,
恒速的力只有摩擦力
而加速的力肯定大于恒速的力,所以只要考虑加速的力
加速度,从开机0m/s开始到8m/min,加速时间1s.(帖子里已经写了很清楚了.)

网友B:
关于传送带的计算示例
http://www.cmiw.cn/thread-478264-1-1.html

网友:
启动时还有摩擦力  F=μmg+ma=

网友:
引用 楼主:
速度恒定8m/min,
恒速的力只有摩擦力
而加速的力肯定大于恒速的力,所以只要考虑加速的力

不要把磨擦力算成公斤,不要套老公式

网友:
力算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传送带的计算示例
http://www.cmiw.cn/thread-478264-1-1.html
(出处: 机械社区)

忽视摩擦力的计算,确实是不对的.想不到摩擦力那么大.但是传送带承载物相对传送带没有动的时候,应当吧传送带自重和承载物重量合计看做一体的刚性体计算,除非传送带做了阻挡,阻挡了承载物的运动,与传送带产生了摩擦力.
所以你给的那个帖子里计算是错误的.
另外图里的P=T'N/9550里面 1450是什么鬼?N难道不是转速么?怎么变PVC的密度了?

所以更正下我自己的计算:
F总=无摩擦动力+最大静摩擦力=(m带+m货)a+μ(m带+m货)g=(225+14)*8/60+0.57*(225+14)*9.8=32N+1335N=1367N
皮带总重14KG (好大的摩擦力1335N)

所以扭矩T=1367*0.1386=189.4NM
转速n=8/π/d=18.37

更具sew的选型软件,最后选取550W的减速机,输出转速20rpm,输出扭力192NM,电机转速1360转,减速比68.93(有点危险,估计会选750W放心点)
关于P=T'N/9550
(192/68.93)*1360/9550≈0.4KW?少了150W?

网友:
有点意思了。但哪来这么大的静摩擦力?一般按动摩擦系数的0.1-0.15算,静摩擦问题考虑,靠电机的启动过载就可了,除非是特殊结构如轴瓦等。

网友:
电机功率你要用额定转速乘以额定扭矩然后再除以9550,通过软件给你算出的输出扭矩不一定是额定扭矩所以你用输出扭矩除以减速比不是电机的额定扭矩

网友:
还有你的摩擦系数确实太大了

网友:
还有你的负载扭矩计算为什么用力乘以滚筒直径。。。。。,以后在计算注意机械效率这个因素

网友:
更正个词语转矩不是扭矩

网友:
静态功率= mgu*V=300*9.8*0.1*8/60=40w
动态功率= am*V=8/60*300*8/60=5w
摩擦系数取的0.1,这个值有一定余量,一般0.03~0.05都见过,看行业和工艺。
加速时间取的1s。正常这么慢的速度,动态功率可以不计。
实际电机功率=(40+5)/0.9*1.2=60w=0.06kw
0.9是效率,估的;1.2是余量系数一般取1~1.2之间。

网友:
我觉得为了保险,选250W的电机够了

网友(2017-05-24):
目测算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