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阿基米德螺旋线的画法

楼主(2017-02-09):
求助:社区有道友会在Solidworks中画出阿基米德螺旋线吗?想设计个这样的凸轮,谢谢了!

网友:
没画过,估计的用方程式画吧。。。。

网友:
我百度的:阿基米德螺线也叫“等速螺线”。

当一点P沿动射线OP以等速率运动的同时,该射线又以等角速度绕点O旋转,点P的轨迹称为“阿基米德螺线”。直线旋转一周时,动点在直线上移动的距离称为导程用字母S表示。
近似画法:
(1)先以导程S为半径画圆,再将圆周及半径分成相同的n等分;
(2)以O为圆心,作各同心圆弧于相应数字的半径相交,得交点Ⅰ、Ⅱ、Ⅲ、…Ⅷ各点,即为阿基米德涡线上的点;
(3)依次光滑连接各点,即得阿基米德螺线。

网友A:
sw可以绘制,方法如下:
草图绘制模型下,选择【工具】——【草图绘制实体】——【方程式驱动的曲线】
方程式类型选择【参数性】

注:黄色高亮的部分,10和5根据自己的需要更改即可,下方的0和10是取值范围,同样根据需要修改
效果如下图:

楼主:
画出来了,根据明龙公子道友的链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法更好

画出来了,谢谢道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可以绘制,方法如下:
草图绘制模型下,选择【工具】——【草图绘制实体】——【方程式驱动的曲线】
方 ...

谢谢归来道友,你的方法也试了,也画出来了,这个是用的阿基米德螺旋线的平面笛卡尔坐标系方程式吧。是否可以用x=rcos(t),y=rsin(t)?

网友C(2017-08-30):
引用 楼主:
谢谢归来道友,你的方法也试了,也画出来了,这个是用的阿基米德螺旋线的平面笛卡尔坐标系方程式吧。是否 ...

5和2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和2代表什么意思?

如图是否理解!

网友:
这个可以直接用SW里的曲线-螺纹线/旋涡线的命令中的旋涡线来做

网友D:
螺距不變時可用 SW里的曲线-螺纹线/旋涡线的命令中的旋涡线来做

螺距是變數時如图,就要用到方程式了.

网友(点评):
历害。螺壳也能画出来。重叠部分不会自相交叉吗

网友:
重叠部分不会自相交叉吗

當然會,所以要稍有間隙.

网友(2020-03-29):
引用 网友D:
螺距不變時可用 SW里的曲线-螺纹线/旋涡线的命令中的旋涡线来做

螺距是變數時如图,就要用到方程式了.

弄一天了没弄明白,哎

网友(2020-05-19):
引用 网友D:
如图是否理解!

请教一下,像图片中的曲线该怎么编辑参数呢,谢谢。

网友(2024-05-19):
谢谢楼主提问,学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