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叫外形参数?

楼主(2017-02-09):
在传动件中,外形参数通常都指哪些参数呢?例如同步轮。在此先感谢各位了

网友A:
看是谁问的这个问题(感觉套路了有木有)客户问的,给个外径内孔宽度什么的就够了,如果是领导问的,先回答上面三个,根据领导的表情判断要不要继续说其他参数,如果是车间或者外协问的,直接电子图发过去搞定!

网友:
长宽高,配合安装接口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是谁问的这个问题(感觉套路了有木有)客户问的,给个外径内孔宽度什么的就够了,如果是领导问的,先回答 ...

谢谢,就是在平时听同事说的比较多,因为刚入行不久,不怎么熟悉产品该需要知道哪些参数,之后问同事,就会听到外形参数之类的,所以就比较困惑,不知道外形参数具体指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