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升降机的传动方式

楼主(2017-02-09):
各位社友,想请问一下,垂直升降机速度达到5秒每米,负重240公斤,上下运动,精度要求每次停的误差在1MM左右,用齿轮齿条或者用丝杆传动,那种方案合适?,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请各位赐教!!谢谢

网友A:
精度要求,丝杆传动好一些。

网友B:
精度两者都可以,看行程

网友C:
丝杆传动肯定能达到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要求,丝杆传动好一些。

精度其实都可以达到,只是考虑成本与安全性经济性,因为高度是3米,丝杆估计也不便宜,谢谢这位热心的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两者都可以,看行程

行程是3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丝杆传动肯定能达到要求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回复

网友:
丝杆肯定要好一些

网友:
两者都能达到要求的精度,还是看看当地市场两者的性价比

网友:
丝杆觉得是最好的选择,加工件也少

网友:
现在垂直升降系统已经很成熟了,丝杠是其中一个,也有电液混合,纯电动的也很常见。都能满足你的速度,精度要求。

网友D:
行程是3米的话用齿轮齿条+伺服电机+RV减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行程是3米的话用齿轮齿条+伺服电机+RV减速机

需要防坠装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防坠装置吗?

如果是升降臂的话,选刹车伺服电机,还要看你负载大小,如果负载比较重的话要增加防坠装置。

网友(2017-06-28):
丝杆理论上要比齿轮齿条精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