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径和内孔问题

楼主(2017-02-09):
      求教各位大侠,在机械零件中什么地方该用内径这个词,什么地方该用内孔这个词,这两个词有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
没有什么区别。一般装轴承等说内径多少,其它说孔大小。

网友A:
难道语文都还给高中老师了

内径是表述数量,而内孔是表述状态。

网友:
内孔是一种孔,是实体;

内径指内孔的直径,是尺寸。

网友B:
内孔指型腔形状,圆是特例
内径指尺寸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径是表述数量,而内孔是表述状态。

我看到我们的工艺卡上有的是写精车内孔,有的是精车内径。所以有此一问,感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孔指型腔形状,圆是特例
内径指尺寸数值

谢谢了

网友:
一个是状态,一个是数值

网友:
内孔是状态,内径是表示的尺寸数值

网友:
状态及数值

网友:
部分通用:
内孔/内径50粗车成√
内孔涂润滑脂√
内径涂润滑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