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请说话:帮忙推荐几款喷枪

楼主(2017-02-09):
各位新年好,恭喜发财!
      请问有没有用过用于胶或者油墨等材料喷涂的喷漆枪的。帮忙推荐下品牌或厂商呗,进口、国产品牌均可,质量性能第一。另外小弟对喷涂这块不是太了解,有喷涂和喷枪方面资料、废气处理(环保)资料的还请不吝赐教。赐教邮箱1115154431@qq.com,只要您发,我定会细心研读。
目前对喷枪基本要求是:
1.喷涂均匀,喷涂膜厚基本都是10μm左右,给料误差±0.3c.c./min(不知这个误差是和喷枪有关还是和供料系统有关,烦请解答)。
2.喷枪是用在喷涂机器上的,要求喷枪可安装在小型机器人或者其他类型机械手上。
如果有其他需要注意的关键参数,烦请赐教。
类似图中喷枪。有好品牌都可以推荐,我来查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德国SATA

谢谢,前后我来查一查他家产品资料

网友B:
看具体环境吧,我同事前年底设计了个给汽车喷漆的。用的德国的,好像6000多一个,很容易就坏了,可能漆的缘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具体环境吧,我同事前年底设计了个给汽车喷漆的。用的德国的,好像6000多一个,很容易就坏了,可能漆的缘 ...

其实价格方面问题不大,主要是性能和寿命